请教BIOS问题

楼主(2015-07-02):
请教BIOS问题,当主板只有一颗SPI BIOS 挂在南桥,请问这BIOS是否有参予上电,还是上电程序在EC内部呢?如何判断

网友A:
要知道BIOS有没有参与上电,把BIOS芯片的1,2脚短路起来再上电就能知道了。

网友:
BIOS挂在南桥的,一般不参与上电。EC是单片机,内部有存储器的,小的程序还是能够胜任的。个人理解!

网友:
要知道BIOS有没有参与上电,把BIOS芯片的1,2脚短路起来再上电就能知道了。BIOS 1 CS# 2 DO 大哥请说明为什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BIOS有没有参与上电,把BIOS芯片的1,2脚短路起来再上电就能知道了。

兄弟你这。。。行吗?

网友:
2 楼要讲清楚呀,咋意思?

网友:
挂在南桥上面的BIOS一般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ec就是个单片机,比如e420 430 s400都是自带程序在kb9012 a3里面的,有的适合南桥公用一个BIOS的,我只知道9012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BIOS有没有参与上电,把BIOS芯片的1,2脚短路起来再上电就能知道了。

对的,这样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B:
看不懂,为何BIOS 1 2短路起来再上电,就可看出来,请问如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为何BIOS 1 2短路起来再上电,就可看出来,请问如何看

把BIOS 1,2脚短起来,再试着开机,如果能触发,说明BIOS没有参与触发 (这种情况多数能触发但不会亮机)。反之不触发,就说明BIOS参与了触发过程。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明白了  小白一个  学习下

网友:
又学了招,谢谢

网友:
看BIOS第8脚有没电

网友:
拆了试下吧,

网友:
也不是很明白  !!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