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开机针5v,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5-07-02):
我有一个p41的主板,没有品牌logo,也没有板号,请教下大神们:这是intel原装的板子吗?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测量开机针竟然是5v的电压,intel原装的板子会是5v吗?

网友:
很正常啊!开机针5V的主板很多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楼主是少见多怪

网友:
开机针不是3V上拉就是5V上拉 这不是奇怪  都这个设计

网友:
很正常的电压

网友:
那这5V有可能是5VSB直接过去的,跑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经常有见到的。

网友:
估计楼主修得少,这5V不足为怪的。经常能碰到的。

网友:
这个很正常呀,开关针一般都是3.3VSB和5VSB通过电阻上拉得到,只是设计区别而以,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A:
因为我以前见的p41主板都是开机针3v,让大神们见笑了!另外,迅维教程上说intel的南桥晶振电压差在0.1-0.5v之间,有一块945的老主板,未触发的时候是0.1v,触发以后成0.6v了,这是不是正常的?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
一般 3V到5V  不跑码看看各个供电正常不 那里不正常修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以前见的p41主板都是开机针3v,让大神们见笑了!另外,迅维教程上说intel的南桥晶振电压差在0.1-0.5v ...

正常 两个脚差距百分之50左右的电压 比如一个0.3 一个就0.6

网友:
  对啊 5v 很正常!  因特主板  在板上 有yintel 标志

网友:
开机针电压没问题   检查下CPU座

网友:
大神们给推荐一款诊断卡吧,看有的大神根据c0代码都知道哪里有断线,我的诊断卡怎么明明能开机还显示ff呢?

网友:
很正常,3伏5伏的都有

网友:
开关脚有5V正常的哟

网友:
楼主这是正常的啊,可能楼主很少碰到吧

网友:
5V太正常了,不过我感觉如果开关针有5V跳变,那么复位针也是5V。。

网友:
5v确实见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