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的笔记本没法装系统

楼主(2015-07-02):
一台ASUS的笔记本没法装系统。是双核的CPU的,1G的内存,适合装XP系统,之前也是用XP系统的。现在无论换XP的什么系统,
只要到了解压完,开始装,就死机,每次都是如此。
内存换过测试,与内存无关
硬盘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请大家指导一下,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是内存问题,楼主可以找以前深度,番茄,08年的系统,那种可以选择跳过系统安装的,重启后在安装,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你这啥型号也不说 你至少说一下啥型号  1G的内存 你看下是不是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安装?也就是说 在进PE包括G系统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一旦到了解压的时候就死机了?你看下是不是这样 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不过不是在华硕的机器上 在富士通的本子上 也是比较老的机器了  最后我查了一下是在解压的时候就没有了CPU 供电,而且还可以进到安全模式呢,就是不能正常的进系统,你查下是不是

网友:
是3000的么,老华硕见过这种问题,你用XP SP2装装看/用深度装下

网友:
温度引起的,

网友:
试试安装版的吧   驱动什么的都一个个下载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温度过高导致死机

网友:
都到那里了,换过硬盘,内存,要想显卡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不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这种好像碰得很少,我碰到处理器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B:
拔掉光驱,你的光驱接口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专业维修吗?这种问题估计不好帮助你也

网友:
别装任何驱动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故障的范围大些-----散热,系统版本不对,主板的问题等等。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旭日420A跟楼主一样装不了系统,不想折腾,准备当垃圾处理掉

网友:
用 PE来运行是否自如不卡机,另外用U盘安装试试

网友C:
安装版的一步一步的装

网友:
我遇到过这类问题。你注意观看解压哪个驱动的时候出现问题的,下次安装系统的时候就把钩钩去掉。或者先不安装驱动,系统装完之后用原版驱动

网友D:
不安装驱动会不会司机?

网友:
厉害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吧;不要用ghost的;以前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安装驱动会不会司机?

我试过了,就算是不安装驱动,也会死机。但是如果有U盘进入到PE下,任何时候也不会死机,这也可以说明这机器的散热系统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温度过高导致死机

不是温度的问题,我在PE下长时间都没有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光驱,你的光驱接口有问题

光驱我也扯开了,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安装版的一步一步的装

安装版的与GHOST版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个人感觉主板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要拿型号才能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版的与GHOST版的有什么区别呢

对老版电脑真的有区别,说是老版电脑要安装原版系统,用ghost老出现问题很多,都说是硬件对系统的要求,你也可以试试看,先在PE下全盘重新分区,也重写下MBR引导,在用原版来安装试下,如果还是这样的问题那是主板上的硬件和主板本身问题了。

网友F:
用个U盘系统试试 如果没问题 就与硬盘或系统有关 不如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有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G:
网卡那里看一看,一般晶震出问题会引起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个U盘系统试试 如果没问题 就与硬盘或系统有关 不如换个系统试试

系统我试过了,无论是XP3,还是XP2,XP3是装系统过程中死机,但XP2是走完进度条就灰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卡那里看一看,一般晶震出问题会引起死机

你是说网卡的晶振吗

网友H:
试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过是显卡问题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的话,是要加焊还是要用BGA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网卡的晶振吗

嗯,引起死机原因很多,多试试吧

网友:
  用优盘装,换内存,换cpu滤波电容

网友:
可以拔负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