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捕鱼机屏幕改显示器无信号怎么关闭背光

楼主(2015-07-03):
除了无信号关机 别的全正常了。不知到无信号关机怎么连线

网友:
找背光的开启脚呀,和显示器一样 的

网友:
要找到高压条的开启脚,一般是低电平关闭。

网友:
按图纸找一下开启脚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找on呗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hailong206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是你的背光开启接的不对

网友:
ON/OFF开启,找到它。

网友:
ON/OFF开启

网友:
hjfgjrft

jjyy66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还不容易啊,直接关掉背光的BL ON脚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