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CPU旁一组供电没有,求思路

楼主(2015-07-03):
不跑码。板子很新没修过这样的没经验。测电压只有一个地方不正常。

CPU别的几组供电都正常。下管1.2或1.1伏电压出来了。这三个无电压:PQ9  PQ11  PQ12.Q其中PQ9 的G极无电压。跑线此G极到下方的PU6的一脚。问过师傅说这组应该是集成显卡供电。显卡是集成在CPU内的。如果它的前一部分不正常的话,也会造成此处无电压。但是测量PCI 和内存的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了,这时候怎么还会有谁给它造成障碍呢。
卡壳了。

网友:
查一下PU6的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最好先换一下CPU测试一下,是否是CPU的问题

网友A:
可惜了,板子退回去了。
就想问一下。它真的是集成显卡供电的话,它的前面还有谁,,还有谁有问题能挡住这里不出电压。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没修好,求大神!

网友:
测量PU6的开启,供电,PG都正常不,若是都正常,直接换芯片,若是不正常,就去查上面信号的线路

网友:
嗯多谢了。有点清楚了

网友:
这个是集显供电,解释不清楚 因为亮机了 这个集显供电都还是没有的,而且你说不跑码这个应该是时跑步不跑,这个板子我也有一块,没有声音 因为不过内存也不报警,最后我是飞线出来看是否跑码的 的确有时候会跑码 但是都不亮机就是了,很难搞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其它品牌的H61图纸,看这路供电是否应该和CPU供电同时出来,还是受控某一条件延时出来。。

网友:
之前听过一节课,讲的是H61板子是要先跑码之后才开启显卡供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有CPU供电芯片可以控CPU开启几路供电。有时候一路有时候两路。有时候全开。这个要查图纸。当然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
GPU供电吧  测GU6条件了

网友:
这个板子确实不好修  我也有两块  还没搞好

网友:
要过了内存才会有电压

网友:
H61的板子  是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板子退回去了。
就想问一下。它真的是集成显卡供电的话,它的前面还有谁,,还有谁有问题能挡住这 ...

CPU内的集显供电要先过内存,才会出来的,笔记本是这样的

网友:
看看内存工作正常了没

网友:
那天记得查过了,同行送过来的很着急,根本不给时间仔细查。拿走了

网友:
其他  电压  正常吗?   有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