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Acer E1-471 DAZQSAMB6F1 REV_F

楼主(2015-07-03):
Bios Acer E1-471 DAZQSAMB6F1 REV_F

E1-471 DAZQSAMB6F1 REV_F EC.rar

E1-471 DAZQSAMB6F1 REV_F HM.rar

网友A(2016-09-16):
分析很强,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BIOS可以用吗?我这机器电源指示灯闪烁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6-10-30):
刷个试试看,我的不过内存

网友:
刷后能亮机了,可是卡LOGO,得再试试看。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2016-12-03):
我也刚遇到这机,,也需要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e this bios ,i need it  my friend
but it cost too much point  , why didn't you put them in one bag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A:
分析很强,很透彻,学习了

哪就分析了

网友(2017-09-03):
是不是好的 有人测试过没有。。。。

网友:
下个试一下

网友:
手里有一台进液的机器,只能说是进液,具体什么液就搞不清了,先下个BIOS刷下

网友(2018-03-19):
会掉电,原来的BIOS是进不去BIOS 但是不掉电

网友(2018-06-07):
我原来的可以开机,但是会掉电。桥BIOS刷上机都开不了

网友(2022-03-04):
4M 南桥没问题刷了就好了我的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