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所有软件打不开,双击只会全屏刷新?

楼主(2015-07-03):
最近新安装的win7 64位系统,用了几天昨晚突然打不开所有的软件了,双击任何软件就只会全屏刷新一下,软件完全打不开,必须得连续两次双击那个软件才能打开,求大神啊?

网友A:
很可能中毒了,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中毒了,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我做了两次那个系统都是这样的情况,用几天就变这样了,我用的pci固态,用机械盘就不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两次那个系统都是这样的情况,用几天就变这样了,我用的pci固态,用机械盘就不会这样

你重新下载个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下载个系统试试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打算晚上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吧

网友:
键盘有联电的吧

网友:
键盘连键了 或者中毒了

网友:
我还遇到过装32位就暗屏  装64位就一点问题没有呢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
看一下键盘,杀一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打算晚上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新装的系统和老版本不兼容,安装一个兼容板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键盘有可能卡键,不行就重装啊

网友:
键盘鼠标好的嘛

网友E:
电脑中毒了,,可以杀杀毒

网友:
没有,另一个系统就OK

网友:
没有联建,这点确定,换个系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中毒了,,可以杀杀毒

杀过毒,但是没有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有可能卡键,不行就重装啊

只有重装了,重装就会好但是过几天,又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装的系统和老版本不兼容,安装一个兼容板

不会啊 ,我的是新系统,电脑室thinkpadt530

网友:
可以先进PE测试下,如果软件能正常打开,那可能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
我遇到过双击打不开任何软件的,不刷新,是系统问题,换了就好了。硬件没问题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不行装系统。

网友:
先换键盘,后装系统,一一测试

网友:
键盘坏了吧,连键

网友:
看来你是新人啊

网友:
排除外设基本就是系统问题了,重装吧

网友:
同时再装个一键还原,有问题了就还原一下

网友:
楼主去杀一下毒在装过一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考虑系统先

网友:
重装系统,多大的事,还发求助贴。。

网友:
键盘拆下,触摸板也拆,换外置键盘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