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AX 一台 能启动windows 屏幕无显示,外接VGA 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5-07-03):
各位大侠
有联想笔记本 G455AX 一台 能启动windows 屏幕无显示,外接VGA 无信号输出,能听到启动完成windows 的音乐,硬盘灯不停闪烁,应该是启动正常。主板电池3.05V,猜测:
1,显卡问题,
2,还有可能是BIOS问题,
没有其他机器可以替换,所以布置在进行怎样的测量,确定问题所在。
谢谢大伙。

网友:
这个机子喜欢出显卡问题的

网友:
请问目前的状况是显卡问题吗
为什么屏幕一点都不亮呀
是不是屏幕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送维修点修理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外接不显一般是显卡问题了,最好先刷BIOS,再看显卡

网友:
G455可以改集显的,你到网上查查吧,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键盘灯有没有打亮啊

网友:
不会都有问题了把

网友:
显卡北桥 都爱坏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换了显卡没有,如果换了就有可能是屏幕没有供电,还有显卡也有BIOS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可以的话就是驱动不对。安全模式也是如此应该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记得解压的时候不要安装独显驱动,进系统后在装,如果装玩显卡驱动还是这样就是你的独显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吧

网友:
外接 不显可以不管它呀,只要内接显示就行了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多谢大家 呵呵 还没换显卡 不显示怎么进行其他操作,不知怎样刷BIOS

网友:
似乎很多可能性

网友:
恩恩,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