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笔记本报警

楼主(2015-07-03):
     最近客户送来一台戴尔笔记本3421,开机正常   却报警,数了一下5声   但是机器能点亮,不能进系统!以为是外设导致笔记本报警的  键盘 光驱等拆掉了 测试还是报警

更换内存,BIOS电池更换也不行,看来是主板故障了,有没有哪位仁兄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一般不用纠结呀。我遇到过的都是没显示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一般不用纠结呀。我遇到过的都是没显示报警的

不能进系统!悲剧   报警就算了  关键它是能亮屏!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就一个CPU。不好搞哟

网友:
换过硬盘装系统没有?

网友:
修好了没,等结果

网友B:
五声是BIOS电池啊,要么就是你没保存时间

网友:
看能否进PE呀,如果能否就重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前几天也遇见一个5声报警的偶尔不开机 偶尔开机 ,拆开装回去就好了 给客户拿走一直都没问题。。。。。也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但本子有道竖线 所以怀疑也可能是屏问题 可以找片屏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声是BIOS电池啊,要么就是你没保存时间

保存了  电池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存了  电池也换了

那就是南桥的CMOS存储器的问题了

网友:
戴尔的没有检测到原装屏就会这样报警的

网友:
修好了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有时候亮有时候报5声。

网友:
看看屏的检测回馈信号有没有给EC

网友(2015-08-02):
我也遇到过,但能进系统就不会报警五声,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硬盘  检测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吹下蓝桥好了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了,有结果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手上有个DELL 14Z,能进系统正常使用,上网,看电影,玩游戏什么都正常,就是一直不停的循环报警6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