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不触发

楼主(2015-07-03):
X220  不触发  待机0.004   无3V5V,  各路大神此机器有无通病!!!

网友A:
通病就是东芝芯片和键盘容易坏

网友:
描述的有点简单呀

网友B:
无待机电压那就从待机芯片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就是东芝芯片和键盘容易坏

换过东芝芯片了,还是不触发 键盘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待机电压那就从待机芯片查起吧

我去查一查看看

网友:
TB625啊。换个

网友C:
遇到过,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刷了bios就好了

这话吹得,刷BIOS好,IBM的机器BIOS下了都能触发

网友:
没3V5V查待机芯片条件,看满足没,如果周边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19V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吹得,刷BIOS好,IBM的机器BIOS下了都能触发

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3 v5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