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JR REV:2.3 插入适配器掉电,哪位兄弟有图纸

楼主(2015-07-03):
插入适配器,电流立马跳到5.1,电压下降到6V左右。小弟立马把所有隔离点(9个)都断开,还是一样。小弟判断,是公共点掉电了。哪位大神有图纸,或者指教一下····(刷过BIOS)

网友:
公共点大短了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A:
asus 别找图纸了 根本没图纸

网友B:
先打一下各电感阻值啊!然后找出短路模块,再小范围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别找图纸了 根本没图纸

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各电感阻值啊!然后找出短路模块,再小范围烧机!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各电感阻值啊!然后找出短路模块,再小范围烧机!

正常情况下,电感阻值大概的范围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电感阻值大概的范围值是多少

显卡对地阻值10左右,其他几十到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各电感阻值啊!然后找出短路模块,再小范围烧机!

谢谢,已经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D:
直接烧机啊,要什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烧机啊,要什么图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对地阻值10左右,其他几十到几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