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LA20S51BX/XHK液晶电视,冷机可以开机,再开就开不起来了 板号为BN41...

楼主(2015-07-03):
如题,测得 ADJ-DIMING的对地阻值为O.电视型号为LA20S51BX/XHK板号为BN41-00471B,无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电视型号为LA20S51BX/XHK
板号为BN41-00471B 电源板

网友:
各位大师帮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只看能看出来问题吗  你描述仔细点  不开机时电源灯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能看出来问题吗  你描述仔细点  不开机时电源灯亮吗

不开机时,电源灯亮红灯
放久之后,第一次插关电直接开机,开机可以显示,只要不关机就没问题,但关机后,再按电源键,红灯闪几下又变回红灯就没发应了,开机的时电压有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怀疑是哪里起保护了.测到如第一张图上面的ADJ-DIMING对地为0,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网友B:
重点查,供电  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供电  和电容

是驱动板上的还是电源板上的?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问题多些

网友:
要  慢慢修    判断故障

网友:
测试电压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问题多些

求思路,而且要快,等下再修不好,他就来拿回去了!

网友C:
查,供电  和电容。有没有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供电  和电容。有没有供电不正常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呢

网友:
这坛子上估计搞液晶电视的不多

网友:
估计不好修啊,有图纸更好,测下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有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网上淘宝一块换上,比较好的

网友:
在不行的情况下,去量各个电压,看看哪里没输出,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