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ES2L BIOS下USB能用,进系统全不能用怪问题!!!

楼主(2015-07-03):
技嘉G41M-ES2L 1.1 USB可以引导进PE ,进系统后所有USB不能用,测USB接口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进BIOS查看USB状态都关闭了,开了断电进BIOS又自动关闭了。测48M时钟有1.5V,示波器测有波形,更换南桥写BIOS无果。思考时无意看到主板南桥边有污渍,清理时R142霉变(此电南桥叫V5REF_SUS,待机时就有),短接R142所有USB正常,进系统也正常。下面上图和图纸,给有同样问题的一个参考。备注:虽然修好了有一个疑问:V5REF_SUS在GB桥的上电时序里面位于第三步,没有这个电主板也能触发吗?望有大神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G41M-ES2L Rev[1][1].1..4密码:rmadept.pdf

网友:
进COM看是否打开

网友A:
BIOS下USB都能用,你动桥做什么呢,这个要不就是BIOS问题,要不就是设置和系统问题,真是没事找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下USB都能用,你动桥做什么呢,这个要不就是BIOS问题,要不就是设置和系统问题,真是没事找事

麻烦看贴看完了,这个是已维修完成贴,不要不看完就发言。

网友:
遇到过,都是技嘉的板,不过进系统后都可以用。装系统就得拆硬盘到另外一台机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看贴看完了,这个是已维修完成贴,不要不看完就发言。

网慢,看到你的标题直接拉下去回复了

网友C:
你上面那时序图哪里来的呢???

网友:
V5REF_SUS  在台板中并未采用参与触发,在……

网友:
一颗电阻引发的血案呀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經驗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有片技嘉也是同樣問題.USB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那时序图哪里来的呢???

GB桥的PDF里的

网友:
我有块技嘉P41的故障跟你的一样我也没有修好参考下你的思路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