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飞过保护隔离能显一下就大短掉电ABB40

楼主(2015-07-03):
dell 外星人飞过保护隔离能显一下就大短掉电ABB40
掉电

网友:
后极还有短路吧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继续

网友:
很多机器是不能直接飞过保护隔离电路的

网友:
这种很难。。。。等待

网友:
不行就烧鸡大法吧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显卡或者集显MOS管有短

网友:
显一下大电流,关了再开也是?

网友:
n你看下这个机器的电流。可能超过维修电源的5A的电流呢。还有就是检查背光部分。能亮下说明显示了,在亮的时候电流瞬间增大的只有背光或者升压板

网友:
修好没有 有图纸吗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吧。。

网友:
外星人的板子好像亮机以后电流有点大吧,你不要用可调,用他自己电源

网友:
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后级有短路,。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外星人不便宜的机器 你收人家多少大洋

网友:
后面应该 还要有短路的.楼主要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