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

楼主(2015-07-03):
    小白求助,电脑关机之后CPU显卡电源风扇还都在转,主板上电源指示灯也还亮着。BIOS也恢复出厂设置了,系统也重装过了,还是没用!请问各位师傅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主板是华硕p5ld2-x的

网友A:
先换I/O 再看看桥,不行就不好修了。要查电路图。

网友:
对 IO和南桥

网友:
  楼主试一试换个电源  看看网卡烫不烫, 如果再不行建议换一个io

网友B:
如果不是coms设置,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I/O 再看看桥,不行就不好修了。要查电路图。

嗯,谢谢了,不过我不会换,我就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coms设置,就是南桥有问题

嗯,谢谢了,不过我不会换,我就想确认一下是不是主板坏掉了,看来真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
查下关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