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内存打阻值卡 238位 阻值1300

楼主(2015-07-03):
检测卡 显示D6    所以测得内存  打阻值卡的238位对地阻值1300多  下一部怎么办啊

网友A:
对地阻值一100-800左右   机器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具体机器 什么问题什么牌子主板 所以主板基本都有通病的

网友:
过来学习知识,看看!

网友:
电压出了没有

网友C:
测238脚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一100-800左右   机器是什么原因?

不开机啊  检测卡 D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机器 什么问题什么牌子主板 所以主板基本都有通病的

致铭主板   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238脚有没有3.3v电压。

有电压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致铭主板   就是不开机

请问楼主刷BIOS了嘛 ? 后面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