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0 有待机不触发,待机0.03

楼主(2015-07-03):
接个联想 E530 有待机不触发,上论坛上看这个机器 ec BIOS爱坏,症状就是这个症状,于是上论坛
下了个BIOS 刷上。刷完测试症状一样,没有变化。于是把BIOS刷了回来。

接着上网查找相关资料,有一篇资料里说他的 E530 因为一个小电容短路引起的不开机。这个电容就在 CPU 后面 的上边 和 PQ1001与PQ1002之间。(记不清了好像是这个名字 PQ1001-1002)拿万用表一测量果然短路,在一测量附近的几个也短路,感觉不对。干脆别靠资料了,测一下公共点把,(我就是太懒了)当我测到 1R0电感的时候发现阻止偏低其他正常

于是就用了烧机大法,电流调到0.12烧机触摸主板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接着往上调到0.17还是没有感觉在调0.20还是没有怎么这么闹心呢还不热,再来大点的试试0.26;当调到0.26的时候触摸了半天发现PQ703-PQ702附近有些热于是测量附近电容,发现有两个小电容短路于是拿掉发接上电源,待机还是0.03不触发,在测量附近的电容发现还有两个小电容  短路于是拿掉, 接上电源发现待机时有时无有的时候0.01.看样毛病就这这个了。把摘掉的电容都换了开机。机器顺利触发,到此机器修复。

联想 E530 EC

网友:
坏了这么多贴片电容,还真是少见。

网友:
  这是公共点短路么。

网友:
烧鸡大法不错 呵呵

网友:
维修还是要很细心的呀

网友:
维修细心少走点弯路,资料只作参考,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
晕 怎么坏这么多电容

网友:
这样的问题拿到手就烧机

网友:
   你这是公共点短路吧    这板子是仁宝代工的吧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走了小弯路 待机003 应该就查下公共点阻值了 呵呵
修好加分 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啊,好人啊

网友:
还有两个 是哪两个?

网友:
这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电容坏的挺多的,因为偷工简陋吗

网友(2015-10-11):
坏的是滤波电容?

网友:
高手  在此学习了  请问你的待机电流是多少啊  我的0.04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问题一样 不过你说的短路啥的我的板子也是  但是按照你说的不行啊

网友:
这种公共点短路的电容取了过后你们会不会在旧板上再找一个补上,我从来没有补过,都 是直接取了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