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进水屏灯不亮、黑屏 维修

楼主(2015-07-03):
解决进水其实不是很复杂..仔细研究电路就可以搞定。前提是芯片<111502〉问題除外
首先检查 < 有没有短路,主板不开机情况下检测C1552 1597,(如果没有电压证明U1502损坏)这两个电容
2  C1552 1597 这两个电容和L1503 (升压线圈一起的)检铡有没有电压
3  检测D1501有没有18. 5V的升压如果没有可以肯定1513或1501损坏更换D1501 L1513即可。

进水检查D1501旁边的电容cl 513如果有18. 的电压从C1513飞线到FL2024显示屏一脚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图纸和点图贡献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图纸和点图贡献下吗,谢谢

图纸论坛不是有,点图好象有把

网友:
纯属误导,多学下理论吧,要么就发绝杀,别分析

网友:
    看了楼主的发表,我觉得苹果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进水最怕的是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图纸仔细都搞的定吧

网友:
来看看学习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就应该多些这样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
已下载,图很全,很清晰,十分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啊!现在怎么下不了了啊!

网友:
主要是为了楼主的图纸来的  6的图纸啊  赞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苹果6手机维修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