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反复启动(一秒钟)

楼主(2015-07-03):
今天收到台式电脑一台,按一下电源按钮就反复启动,间隔时间一秒,但拿到同行那里接好线开机又一切正常,这样拿到他那里俩次还是这样。电源,内存条都换了,唯一不同的我这里的市电是230伏。请教各位师傅们该怎么修?在此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电压过高引起的吧,

网友:
检查你机箱上的开关和复位按钮是否有问题。

网友:
才碰见  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的是 主板的问题  我是刷bios   现在还在观察中
这问题 不好搞  电压都正常   很 麻烦

网友:
保护了啊,你要量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230V也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怀疑电压有问题,换个牌子好点的电源,试试就是

网友:
跟市电没关系,230正常的

网友A:
前面板线接错或是复位开关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线接错或是复位开关短路

前面板线没接,检测过复位开关也正常。这块主板真的不知道从哪里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