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看这根KSTD2/2G内存掉了什么元件,如是电容,是纵向排列的吗

楼主(2015-07-03):
内存型号KVR800D2N6/2G-2P,双面条,客户用砂纸打磨金手指掉了一个元件(排阻的左端)

网友:
2个小电容啊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两个。

网友:
背面是啥样的,和正面一样吗

网友:
你可以测出来,一般电容有一端接地的,当然也不排除下拉电阻,应该是电容,手里有内存对照一下不是知道了,

网友:
明显电容嘛

网友:
两个小电容。看看别的内存对比

网友A:
横着排列的吧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吧,现在点不亮与这个有关没

网友:
对头 就是小电容  我以前也换过

网友:
两个小电容和后面的一样大小

网友:
如果是接地一般是电容,比较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滤波电容啦

网友B:
两个小电容,我手上也有金士顿的

网友:
是两个小电容没错,大小和条子的上其它电容一样。

网友:
找两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装上就行了,有些不装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是两个小电容呀!

网友:
图片如下,电容是纵向安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电容,我手上也有金士顿的

是纵向排列的吗

网友:
电容竖装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两个

网友:
纵向竖装了两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还是开不了机,最下面一排排组表面有部分有砂子的痕迹,可能是客打磨时碰到了,助学有内存颗粒边缘也有一点点,有影响没?

网友:
电容补上就行了,顺便把内存金手指清洁一下

网友:
有一端接地就是电容了,

网友:
手里有内存的话,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着排列的吧
竖着排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