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59M+BD 不出电压求分析波型

楼主(2015-07-04):
芯片应该是工作了请大家看看图片。这是怎么一回事

补充内容 (2015-9-11 00:05):
实在对不起各位了这么久都没有看过我的贴。这个主板修好了。是BD其中一个BOOT电压的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A:
芯片工作了。。电压应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工作了。。电压应该出来了!!

没有电压,上面的刚开 启就掉0了。没有短路还有那种情况啊

网友:
查检测电路把。   会不会掉电、 会的话就是过压保护了。。  我手上的一样不出CPU供电。

网友:
额。我也有个搞不定

网友:
你用示波器修起来应该不难吧

网友:
修过几片都没好,芯片换了当时好,过几天又坏,头疼啊

网友:
通道2是什么位置的波?

网友:
太难搞了 就不呀搞了 没意思

网友:
现在修个主板 20 不等 没的意思

网友:
我发帖都发的没意思

网友:
示波器的干活

网友(2015-08-04):
这个死RT8859每次我把47脚变成5V当时能亮之后就不亮了  头痛

网友B:
我也有块昂达H61的,RT8859不出CPU电压。EN 1.05V。和其它条件都正常。驱动BD=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昂达H61的,RT8859不出CPU电压。EN 1.05V。和其它条件都正常。驱动BD=已经换过了。

bbs  上不是有人说通病嘛。。我现在 在检查

网友:
RT8859  H61 的标配。。。。。。。。

网友:
楼主 示波器测上下管哪个脚查看波形啊

网友(2015-09-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一片RT8859M当时好,一会就不行了!再后来直接不行了

网友C:
RT8859M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各条件满足可抓VCLK和VDIO!
我的帖中 有检修流程(但有阅读权限!)发个正常的波形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859M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各条件满足可抓VCLK和VDIO!
在 我的帖中 有检修流程(但有阅读权限!)发个 ...

这种波形我还没侧过有你这样的波 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主 你的示波器如何调出这种波形啊 我还没捉到过你这种波    安泰信的示波器老是几分钟就自动待机黑屏了 烦死 每次要用都得按一下  如何设置懂不懂   赐招呗

网友:
我这有块铭仙的,也是RT8859不工作。

网友:
请问下楼主所说的BD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些都是新主板上面的CPU供电芯片了。。。跟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