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 艰难维修一例,不要错过!

楼主(2015-07-03):
板号:J30   820-3115
故障:死
机器到手接上电源绿灯不亮,直接拆机发现灰尘很多,应该是一修机器,先打一遍阻值:公共点阻值正常,3.42待机短路, 其他电压阻值粗略打了下没有发现异常,主板拆开把灰尘都扫干净,发现适配器接口烧黑。

烧黑的地方刮干净,烧的是F6905这个电感,直接用跟线飞到后面。
3.42V这个电压短路有点奇怪, 我接个电压上去烧,EC有点发烫,过了一会就没电流了, 打值也正常,先不管了。仔细检查下板子后上电, 电流到0.2几CPU供电没出来,其他电压逐个测一边。

发现L7760 电感1.8V没有出来,查了下=P1V8S0_EN开启和芯片3.3V供电OK,这个情况我一般选择把芯片U7760拆掉, 直接把内存的1.5V拉到1.8V上,这个电压我经常改,测试都没问题的。改好后接上电源电流直接到0.7,这CPU供电肯定出来了,把内存装上,但是电流还是停留0.7左右,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无任何动作, 测内存SMBUS也无波形,再测LPC总线有几段波形,然后断电打了内存SMBUS阻值2个都是400左右,这个以前修过几块有LPC无内存SMBUS,是内存SMBUS线路引起的,所以我直接排查SMBUS,测SMBUS到各个点都是通的。LPC总线也打了一边阻值无异常,然后就先刷个BIOS涛声依旧。 没什么思路了边看板子边思考,看了几遍无结果也想不出问题,先报价换桥看下。
第二天客户答复修,把桥换上去后涛声依旧,其实心里也有点底,好的几率不是很大,换这个桥只是为了以后不用再怀疑桥有问题。对着板子发呆想了一下,还是先把1.8V修出来,我不是怀疑1.5V不能改到1.8V上, 我只想知道1.8V为什么不出来,有时这个故障点会引出一些惊喜的,料板上找了个芯片装上去后1.8V还是不出来

(这上面飞了很多线,后面会揭晓。)
芯片拆掉检查焊点,发现=P1V8S0_EN不通,把1.8V开启接好,芯片装上去后电压出来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无内存SMBUS,意料之中。我想要找到这个1.8V开启是在哪里断的,可是这断线无从排查,过孔进去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在那里断的,要是点位图能跟IBM那种可以看到板层走线就好了。不过我现在对这个无内存SMBUS故障我会重点放在断线上,经过板子各种打值、观察, PCB烧黑的那个地方我找了一个报废板子,对比烧黑的点跟着挖开,看里面有没有可疑板层线,挖开板层后看到一些板层线,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线,跟1.8V开启和内存SMBUS总线对着测都没有通的,感觉这个方向行不通,暂时放弃。

这里发个以前修到这一块PCB烧黑,具体什么问题忘记了,为了修出来我在报废板上刮开找板层线的,这样以后碰到这一块PCB烧黑就一目了然,板层里有什么信号线都知道。
OK还是回到现在修的板子,这板子无SMBUS修着没什么思路了,心里想着开始3.42是短路的, 烧下就好了,怀疑EC是不是有问题, 找个EC换上去后故障还是一样,然后后面是无脑拆外设,看着外设接口都很脏,客户应该是不用的,把不影响机器正常使用的外设都干掉,声卡这些影响正常使用的,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会引起这个故障时我是肯定不拆的,能拆的外设都拆掉后,故障还是一样,呵呵!意料之中的。修的没招了,接诊断卡上去看挡什么马,接口装上插诊断卡上电挡20,可以确定是抓不到内存,这代码故障点大多是BIOS-南桥-SMBUS线路出现问题比较多,没接诊断卡大概也知道挡这里,现在知道代码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对着板子边看边思考,能排的我基本都排了,板子上没其他东西了,唯有板载CPU,心一狠,立马找个CPU植球换上去看看。CPU植好后,我没立马换,心里想着还是再把内存SMBUS排下,看有没有确定到桥,在报废板子上找到桥的SMBUS过孔。

然后在修的板子上测SMBUS跟过孔居然不通,心里一阵狂喜,把线接上后,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测集显已出来,主板应该OK了。
整理:这个SMBUS在维修中我曾多次关注过好几次,在帖子中提到的较少。以前修过这个SMBUS断线都是断一根,阻值会偏差比较好排查,断的位置也不是这里,没想到这次断的位置不一样,而且2根都断了,如果再心细点不会搞这么久,如果换桥中间直接测下SMBUS到焊盘通不通!如果跟好板对比下阻值有相差5-10也不会搞这么久,!呵呵,没这么多如果,教训!
PS:图片上CPU的胶没了,我只是把胶拆掉观察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CPU肯定还没换的,要是误杀个CPU就亏大了。
装机测试,机器装起来后,测试发现还没有声音,心里暗骂:这什么J8板子一修机还这么多问题,真TM烦人。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修,把声卡供电测了一边都OK,直接把声卡拆掉打声卡总线阻值,果然发现有断线,6脚HDA_BIT_CLK断线,把线飞好后接上喇叭,开机有当的一声,声音OK。(飞的线就在上面图片的声卡处)

帖子就写到这了,最后来张测机图。
总结:出现的故障点都是断线引起的,但查不出在哪里断的,PCB烧穿那个位置比较偏的,走线应该不会绕到电源接口那边去,而且声卡总线都是一起的,要是线走那一块,断的不应该会是一根,不会那么凑巧就刚刚好断一根吧,现在具体哪里断我也查不出来,有机会再把PCB烧黑的地方在报废板子上刮深一点看下, 这次我只刮开3层左右。
修这机器花了不少时间,不过不会用一天时间去整一台机,肯定要把一天的活干完再搞这种头疼的板子。

PS:如有对BIOS技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我空间看下个人主页,有个淘宝链接。

 会员14681492元2023-2-23 14:00
 会员14681492元2023-2-23 14:00

网友:
占一楼 精华帖 SM BUS 短线  这种不好修啊

网友:
苹果板子断线的应该也不是很多吧

网友:
楼主细心加耐心,终于修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呀,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换成不是苹果的话,要秒的节奏啊

网友:
主板都那个样子了 , 好惨啊

网友A:
但是楼主开始待机短路,烧了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ACT

网友B:
高难度啊,拉斯海马,在迪拜修的苹果?

ACT

网友:
妹的  断线那么多   进水进这样了   都修好了   像我这样的  低着头看完绕道走吧

网友C:
这补线技术和lz一样这么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开始待机短路,烧了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烧坏了 没得烧了

网友:
路过 学习学习

谢123451989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师兄厉害啊 ,苹果都修的很不错啊

网友:
精华区就是要有这样的精华贴,才叫精华。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哟

网友:
技术过硬,维修的更是细心,有耐心

网友:
这技术  膜拜中

网友:
我只有为你点赞的份了,高手在迅维

网友:
这种情况还能修好,楼主技术过硬,还特耐心。

网友:
内存断线怎么飞线

ACT

网友:
苹果的一般坏的不是很奇葩。 哪里坏了修哪里。  进水。。烧焦。。。

网友:
一修,都断线这么多!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苹果料板很多啊,配件说换就换了

网友:
这水平 确实给力,修苹果很少

网友D:
苹果的机器一般是不会断线的,至于为什么断那么多要么是摔过要么就是发霉,你说那些USB 什么的接口都有很多灰估计是电脑放的比较久了。

ACT

网友:
苹果的配件贵呀。维修价格反降了。不好做

网友:
苹果机,很少人修好哦。

网友E:
这个案例,反复看了很久,这个板烧得这么严重,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但楼主居然给修好了,我只能说楼主威武

ACT

网友:
助教 就是叼炸天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修机的耐心真值得学习,技术更不用说的。

网友:
这技术   这飞线   牛逼啊!!

网友:
苹果板子断线的不是很多吧!楼主够细心的了!

网友:
这才是真精华,楼主吧走弯路的过程发出来就是給后面的朋友铺路。

网友:
这线飞的好

网友:
要飞这么多线,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小伙子,很妞b啊,我很看好你哟

网友:
真难,楼主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开始待机短路,烧了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烧断了?

网友:
把苹果主板修成这样,已经很牛B了

网友:
muy bueno gracias por compartir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很有职业道德精神啊,我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都能修好,佩服佩服。。。

网友:
烧又是烧,这修起来费时,不过一般都能好

网友:
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
楼主在迪拜 过的还好吗

网友:
*脏话* 这样也能修出来 实属厉害啊

网友:
感觉苹果的就是断线类的故障。

网友:
苹果啊,永远的痛,给楼主赞个,学习下。

网友:
耐心很重要啊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啊,有不懂的可以请教一番了

网友:
风枪加热,漆包线放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机器一般是不会断线的,至于为什么断那么多要么是摔过要么就是发霉,你说那些USB 什么的接口都有很多 ...

恩,修这么多苹果,断线故障比较少, 一般是腐蚀断线, 我修的这一块没有进水的,就电源接口烧了,但是这烧的比较偏,按常理来说修的故障不应该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案例,反复看了很久,这个板烧得这么严重,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但楼主居然给修好了,我只能说楼主威武

说严重也不严重, 主板没有什么短路, 就电源口烧了一块。
这个问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难度啊,拉斯海马,在迪拜修的苹果?

是在迪拜工作, 是拉斯海马的客户。

网友:
是不是机器遭撞击过?还是热胀冷缩自然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开始待机短路,烧了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维修过程中, 这种情况经常有的, 本来短路的,烧下就不短。
应该是短路的地方烧断开了。

网友:
挺牛逼的,飞了这么多线

网友F:
楼主在迪拜?我也想去,不知熟人介绍还是招聘啊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迪拜?我也想去,不知熟人介绍还是招聘啊

目前这边效益不是很好, 不考虑招人。

网友:
苹果的板子很难修的

网友:
厉害啊  这么折腾人

网友:
楼主的技术就是过硬,换我一般就会放弃。不过为了钱,我以后会更加楼力。

网友:
楼主是技术加运气真不错啊,

网友:
我到如今苹果主板还真没修过呢

网友:
好崇拜楼主的技术

网友:
技术太好了

网友:
苹果的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强.。。一般人就放弃了。。。

网友:
接电源时电源指示灯不亮,以前修东芝遇到过几次没具体研究,反正更换bios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不亏是精华区的帖子 ,给力     希望以后可以经常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
太厉害了 很牛呀

网友:
迪拜的警车真那么叼么?

网友:
我去这样都可以修好,技术过硬啊

网友:
感觉是烧鸡惹的祸

网友:
跟着楼主后面学习了

网友:
这苹果 维修思路 真不错   学习受用 !

网友:
这样飞法还能用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大神级别的高手 ,,收藏了  慢慢看

网友:
技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楼主开始待机短路,烧了一会儿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或者软击穿 烧一下就好了  可芯片还是坏的

网友:
厉害啊,这样都能修好,让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G:
为什么这个电流一定是SMBUS总显的问题?经验?

ACT

网友:
我这里也来了个a1278 不跑码,吹了桥还不行

网友:
看到苹果机器都有点害怕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长城的上网本也是电容烧坏挖了一大片,三层板挖开飞了7根线,一边修一边后悔才收了150元,不是看那人家里穷,没有什么钱,真心不会修,让他直接报废。

网友:
真厉害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H:
在基地培训的时候,老刘说过你去了迪拜, 我心里总会想着好有钱的地方,是大部分人都有钱还是部分人有钱,如果都是那么有钱的人,笔记本坏了他们会选择修吗? 只能看你的工作量来答复我了。 或者是不是和国内不一样, 他们的维修店很少很少? 大哥 你就解答我心里的疑惑吧。

ACT

网友:
这线飞得 可真多呀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I:
看着,就像我头段时间修一个1342的机器,进水的,ADS,FRAME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内存的SBUS出来,桥换了,什么阻止什么的都打了,也没有断线,纠结了好久,就是不敢去搞CPU,最后还是觉得CPU可疑,主要是看FRAME有返回数据,但是就那么一次就没有了,要么返回的不对,要么桥出问题,再就是CPU没有再次发出交换的数据,最不想做的就是CPU最后还真是CPU问题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补线技术和lz一样这么帅!

你这是夸楼主还是损楼主啊

网友J:
请问这样修完稳定么。。。。

ACT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在基地培训的时候,老刘说过你去了迪拜, 我心里总会想着好有钱的地方,是大部分人都有钱还是部分人有钱, ...

我们这边主要是接同行的机器,他们技术比较差都乱搞,通病知道的少, 很多都是瞎修,桥全部给你加焊一边,4代板载一体桥都敢动,各种芯片加焊。各种奇怪问题、人为故障, 整体维修难度较大。
接散客机器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样修完稳定么。。。。

机器测好就行了呗, 能给客户用即可, 管他修成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看着,就像我头段时间修一个1342的机器,进水的,ADS,FRAME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内存的SBUS出来,桥换了,什 ...

这故障总是修不完的, 很多奇怪故障,我修过一款苹果花屏的, A1278 NV架构的。
搞了很久, 最后才狠下心去换CPU才好的。
这CPU故障引起花屏少见吧。

网友:
大师级别的啊   厉害 下面那个是直接碰掉 的还是

网友:
还可以吧,这线飞的刚刚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这个电流一定是SMBUS总显的问题?经验?

仔细看帖子, 不是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难度啊,拉斯海马,在迪拜修的苹果?

真在迪拜呀  就是前段时间论坛里面的那个招聘信息去的吗?怎么样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边主要是接同行的机器,他们技术比较差都乱搞,通病知道的少, 很多都是瞎修,桥全部给你加焊一边 ...

也只有你能搞的定啊。  佩服佩服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只有你能搞的定啊。  佩服佩服

呵呵, 话不能这么说,高手在民间, 很多高人不露面的。

网友:
楼主技术如此高明 我等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故障总是修不完的, 很多奇怪故障,我修过一款苹果花屏的, A1278 NV架构的。
搞了很久, 最后才狠下 ...

确实,至少我还没有见到以前的构架机器CPU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机器好一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手艺太硬了。

网友:
挺不错的 不容易 修一片板子

网友:
高手娿,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放弃了~~~换板子~~

网友:
线能飞成这样,果然是大师啊

网友:
真有赖性

网友:
版主辛苦了我就进来看看 学一下

网友:
楼主太厉害   ,小白白羡慕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像是吃了十本书一样有营养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希望能多读你的贴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苹果修的那么顺

网友:
这叫精华

网友:
果然很简单啊,这个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