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集显机 接U盘卡开机LOGO 接硬盘进系统读条电流变小重启。

楼主(2015-07-03):
原问题是铁壳烧管坏,通病 ,上电大短。已修复,裸板能正常开机显示。但接上U盘就卡开机LOGO  接硬盘进系统读条时,突然电流由1.2降到0.5左右(外接屏黑了一下),之后 读完条进入硬盘读错画面,读完重启。(能正常进安全模式)系统重装也不行。     铁壳管全换了,NCP5911也换了。CPU也换过。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帮解决一下。

网友A:
可以看下PCH 硬盘模块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PCH 硬盘模块供电

这个哪里看,没遇到过。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里看,没遇到过。不懂

就是SATA供电啦

网友C:
USB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D:
应该还是那一片的问题把所有的铁皮都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有问题吧

进安全模式,鼠标什么的都能正常使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那一片的问题把所有的铁皮都换掉看看

已经全换了

网友E:
铁壳子没换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壳子没换好吧

没可能吧。进入安全模式一切正常哦。

网友F:
应该还是集显供电这块,再把集显这一相仔细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集显供电这块,再把集显这一相仔细检查。

集显是集成在CPU里吧,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是集成在CPU里吧,怎么查

我是说集显的供电,

网友:
换换CPU试试

网友:
会不会换CPU烧坏了

网友:
这种机器CPU铁壳很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