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笔记本显卡的网店

楼主(2015-07-03):
请问哪里有卖笔记本显卡的网店,笔记本换显卡要用

网友A:
叫店家推荐吗?笔记本的显卡是不是都焊接上去的?

网友B:
感觉楼主不像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不像做维修的

不是的,我只是喜欢动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店家推荐吗?笔记本的显卡是不是都焊接上去的?

百分之99都是焊在板上的

网友:
lz不是it人吧??怎么问这种问题呢,笔记本的显卡大多是bga封装形式在主板上的。不想台式机子,可以插拔

网友:
都是用BGA搞上去的  还有卖笔记本就去淘宝吧

网友A:
外接显卡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卡有可能吗?

笔记本的显卡没点BGA工底是焊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大胆··············

要么学BGA去了,以后自己买个芯片来随便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楼主狠.{随便焊上去}就行

网友:
这叫大智若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