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 VER:3.0

楼主(2015-07-03):
主板是前几天修过的,之前无CPU供电,CPU坏。。。修好后过两天客户又说不行了,,现在把CPU供电修出来了,1.0V,,不知道正常不。。。测PCI_E  A11为3.3V  A13  A14为0.4V   CPU换过,,就是不跑码。。。求大神些帮忙看下

网友A:
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你是怎么修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   你是怎么修出来的

没有开启,,电阻和那个5脚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启,,电阻和那个5脚管子坏了

我的搞好了 是没有VDDA电压   UP1 飞线搞好了

网友C:
按时序修啊,供电--时钟--复位,现在供电正常了,不代表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没时钟复位,板子是不跑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修啊,供电--时钟--复位,现在供电正常了,不代表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没时钟复位,板子是不跑马的

不知道PCI和内存的脚位定义  只测了PC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