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MFC-7360打印机开机显示无法扫描

楼主(2015-07-03):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兄弟MFC-7360打印机,开机时扫描头能移出来.感光后返回去后就发出卡卡的声音,电机一直响,要大概30秒左右会停,扫描仪显示扫描错误,各位大哥,,是电机原因还是扫描件问题,或者主板问题啊!!
主板

网友:
还有拆开时多了根弹簧,不知道装在哪里啊???

网友:
咔咔作响,排线、电机、扫描灯、导轨、传感器都有可能 ,电机的故障要稍少一些,先排除排线有无插好,然后检查导轨有无缺油,有传感器的要检查传感器,最后检查扫描灯,电机

网友:
直接换扫描头吧 扫描头坏的几率80%以上

网友:
这种故障,一看吗多半就是扫描组件缺油了吗,出来了回不去了卡住了,一般都是这种故障居多,当然其他的也不排除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