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VS3一气之下干掉一相供电

楼主(2015-07-03):
今天来一升技G41M-VS3,触发闪一下就断,去掉4针供电,一样一闪就断,去断CPU,不闪断了。问题锁定在CPU这边上,打CPU供电管子,阻值正常。奇怪了。阻值没异常怎么会闪断呢。。换CPU,一个样。。。最后摸 一下CPU一相供电有别于其他2相供电,有点烫。。立马换管子,还是一样。。难道换的管子有问题再换,还是一样。。火来了,来个猛的,直接去掉这一相供电,结果,大伙都知道的。。 。。。。不知道能用多久。。呵呵。。也懒得去查了。。直接交差了

网友:
没换换电容试试啊

网友:
去掉一组供电也能亮机  楼主厉害

网友:
牛拉死马大,两相负载过重早晚的事

网友:
电源管理IC坏了,来硬的不行的,弄不好还要烧U

网友:
最好是换掉电源管理IC,其内部一相驱动损坏了,其它两相恐怕也是带病工作。

网友:
intel的cpu功耗不大一般775针脚的cpu很少大功耗的 两项供电应该能带的起

网友:
如果玩游戏的话是用不住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怎样去掉一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样去掉一组供电?

把对应的上下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场管一对对拆

网友B:
电源管理IC坏了吧 现在可以用就怕回去人家运行大型的软件什么的  不久又回来啊

网友:
我也经常直接拆掉

网友:
我一般是会找出是什么问题再想办法解决

网友:
过几天就回来了,而且全部短路了。。。

网友:
还是把芯片换了,还有相关贴片电容都换了

网友:
楼主这种交差式的维修方式,在电器修理店见得最多。

网友:
这也太猛了。。。。厉害 老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IC坏了吧 现在可以用就怕回去人家运行大型的软件什么的  不久又回来啊

没多久就又返修回来,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多久就又返修回来,不耐用

就怕这个嘛!

网友:
看情况了,曾经一片DELL  BTX,上下管换了,IC及付IC也换了,电容换了,都是过几天就短路一组。实在没招了拆掉一组,再没见回来,到现在快两年了.

网友:
        没事呀。 下次要看看他的CPU多高的。  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楼主供电管理芯片一起换  不然返修可能高的

网友:
坐等返修,其实吧坏的一相供电全换了,再把供电IC换了 ,就可以了嘛。。。

网友:
过段时间这个板应该会死的很惨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会一项发热异常

网友:
这样应该坚持不了多久吧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试过 可以行的通 至于能用多久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