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开机掉电,已经修好。

楼主(2015-07-03):
联想Y460 版号是DAKL2BMB8FO REV:F    待机电流为0.003A,触发后去到0.75A左右就掉电了,反复开机都是这样。用数字表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PL8没有供电。找到供电芯片。最后是网卡坏了,更换网卡就解决了。由于不知如何上传,如果想图文并茂的了解。可以下载文档看看 y460 EC BIOS da0kl2bmb8f0 rev f u33 bios

网友:
此贴是为了那些一直都知道是缺显卡供电的开启信号而不知因什么而引起故障的维修人员,提供一个参考思路。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
楼主 真是好人...好人不多了

网友:
感谢楼主,又涨姿势了

网友:
在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查电路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
以后遇到就会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 是网卡哪里故障 短路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楼主,这图纸你有吗

网友:
网卡导致显卡没有供电的吗

网友:
网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雷雨天气,现在接机器先拆网卡

网友: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下次要顺带测一下网卡

网友:
怎么会是网卡坏的?楼主能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网卡发烫了么?

网友:
这种网卡是通病修过好多了

网友:
网卡坏会导致独立显卡不供电??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到了

网友:
初夏 雷期 10台有一半以上都是先拆多卡 于开始测关键点

网友:
从缺供电,一下跳到网卡坏了,有点乱。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好修 我修过

网友:
有见过显卡供电芯片引起的

网友:
xie xie lou zhu a you xue xin dong xi

网友:
楼主,修机高手,牛B

网友:
以前修了一个 开机掉电的 是开关排线 坏了

网友:
小板上没有供电导致掉电,这很老的帖子了

网友:
虽然不太相信   但是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又一网卡问题,

网友:
好不好用

网友:
引起掉电的问题太多

网友:
LPCRST?  信号的问题么?

网友:
、。。。。汗 打错字了  是PLTRST

网友:
掉电的机器要是没进水个人觉得是难弄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网卡坏了引起不出显卡供电?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档,的确是个经典的故障,值得下载。可惜没分加了

网友:
......干嘛要搞成文档啊   没分下载啊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
楼主态度感人!

网友:
。找到供电芯片。最后是网卡坏了,找到供电芯片后发现什么问题了?怎么一下子就跳到网卡上去了?

网友:
联想很多网卡坏卡logo 不显示 掉电这些奇葩的故障、

网友:
楼主能进来说清楚吗?怎么显卡没供电,你怎么又想到是去查网卡呢? 显卡没供电,最起码从显卡芯片查了来吧,一下子就到网卡了。也不进来说清楚,让我们都学习下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房管局和史蒂夫个个都是坤角儿地方

网友:
我的开机一下下就马上掉了 到现在还没有修呢

网友:
开机网卡指示灯长亮吗?

网友:
通病的机器啊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

网友:
路过,学习汇总啊啊

网友:
人们真 学习中

网友:
这是先排除外设的感觉

网友(2015-08-12):
手上现在有一台电流跳到0.95A左右上不去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客户说摔下来就这样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