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主板接可调电源为什么掉电

楼主(2015-07-03):
平板电脑电池坏了,在电池处接可调电源4.2V,为什么开机掉电,而换电池后却是好的?

网友A:
电池有几个触点,可调电源你又接了几根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几个触点,可调电源你又接了几根导线?

都是正负极两根导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正负极两根导线。

我知道了,可调电源的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可调电源的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真有此事吗?有没有相关帖子或资料加以佐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有此事吗?有没有相关帖子或资料加以佐证?

可调电源为了适应可调性,采用的滤波电容不易过大,否则调节电压时输出变化延迟,所以可调电源输出一般还都接有负载电阻呢。

网友C:
不是,一般是可调电源的电流输出不够导致的。你的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啊?如果是1A以下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般是可调电源的电流输出不够导致的。你的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啊?如果是1A以下是肯定不行的。

是修笔记本用的可调电源,最大输出电流5A以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交流交流

网友:
个人觉得可调滤波能力较弱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4.2v有点高啊,电压调低些,试试,有的可调电源电压偏高。

网友(2015-08-02):
会不会是电池检测不到掉掉

网友:
我在夹手机开机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明白的出来指教一下才好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掉电是因为电池不是俩根线的,是6根的话,电池是有检测的,也就是说不按电池开机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加强基础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