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REV1.1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5-07-03):
L-IG41M3不加电量开机脚有电压 打开图纸IO参与 IO的33脚有信号给南桥32脚在不触发的时候电压为0触发以后电压为1.2V电压不对 IO不能拉低36脚完成开机  触发以后再瞬间给32脚一个3.3伏电压IO正常拉低36脚开机跑马正常   翘起32脚触点电压2.2  看来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有风险  改一下开关   在触发时也给32脚一个3.3电压也能开机 在IO和开关之间加一个NPN控制脚连开关  输入脚连一待机3.3v 输出脚连IO得32脚 在触发时控制低电平导通瞬间给32脚一个3.3V电压正常开机维修结束上图    装机进系统测试声显网都正常

网友A:
灵活运用,不动,不用动桥就能收到钱了

网友B:
有可能是通病  前几天刚修了一块

网友:
楼主聪明啊!做到了活学活用。

网友:
看着挺费劲,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无语了。

网友C:
桥拉低了SLP3#,这样给它一个3V.但是这个也只是个随开关的跳变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活运用,不动,不用动桥就能收到钱了

楼主厉害,赞一个。

网友D:
你好!npn管子,控制极低电导通,d极连待机电压3.3,e极连susb32脚,是这样吗?想问下控制极连哪里?

网友E:
LZ你怎么飞线还没看明白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桥拉低了SLP3#,这样给它一个3V.但是这个也只是个随开关的跳变电压吧?

是的   如果一直给32脚电压就会引起关机后风扇一直常转,拔掉电源后才能重新开机,所以才加一个npn产生跳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npn管子,控制极低电导通,d极连待机电压3.3,e极连susb32脚,是这样吗?想问下控制极连哪里?

控制连到开机脚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怎么飞线还没看明白清楚

我在笔记本上找了一个npn,你找一个按我说的方式飞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通病  前几天刚修了一块

这个板南桥容易坏,换桥好的很多

网友D:
哦,明了,这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32脚对地值要正常才可以这样吧

网友:
红色线应该连的是开关,白色线连是32脚,青色色连的是3VSB!!!

网友:
楼主真有你的  改一下就代替桥的那个功能  不错  这个以后试试看

网友:
我想说得是,32# SUSB#必须持续出于高电平挂起状态才能开机

网友:
这样改能使得住吗

网友:
好厉害,直接改电路就搞定,强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  前几天刚修了一块这个板南桥容易坏,换桥好的很多

网友:
NPN类型管子控制级应该是高电平导通,即这里三极管C级对应相连待机3.3VSB,在主板触发时候,电压保持不变,E级输出电压随着开机针电压高低电平跳变而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明了,这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32脚对地值要正常才可以这样吧

也可以挑起32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如果一直给32脚电压就会引起关机后风扇一直常转,拔掉电源后才能重新开机,所以才加一个npn产生跳 ...

风扇一直常转说明32脚对应工作信号SUSB#电压被拉低,32脚在不触发的时候电压应该为3.3V,触发之后电压为OV。

网友D:
如果挑起32脚,打焊盘对地值正常,就可以飞线到焊盘吗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块这个板南桥容易坏,

网友:
楼主厉害,昨天我看书看到开机电路,也曾想过直接代替南桥给IO一个电压来开机.看了你的案例才知道是不能直接给连续电压的. 因为要开机只能给待机电压.但待机电压一直有就会导致关机风扇还是转的.

你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挑起32脚,打焊盘对地值正常,就可以飞线到焊盘吗

嗯,焊盘阻值对地短路就是板层的问题多。

网友:
那这种情况也只能是32脚与南桥的电路或者南桥只能这一个功能有问题,才能这么解决吧。
如果桥有别的功能也坏了,是不是就会出现那种强开机也不跑码的现象呢?

网友:
  这等于说是改电路啊!

网友:
这样问的吗能用多久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这板的图纸呀?能发出来吗?

网友:
为什么我看白线焊到33脚上了

网友:
我把待机电压直接飞到32脚上    能触发   但是不跑码  U热   复位灯长亮  是不是 我这个南桥坏的比较严重

网友:
给IO补了一块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也要学楼主这样改线,就不用换南桥了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感觉比换桥还麻烦 哈哈

网友:
楼主非常的细心啊

网友:
这样改的话能正常关机断电吗?

网友:
来学习了 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来晚了,加不了分了,就喜欢看飞线的帖子,比各种换就是给力

网友:
改电路绝对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