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芯片3脚有5V,2脚只有1.7V正常吗

楼主(2015-07-03):
1117芯片3脚有5V,2脚只有1.7V正常吗

网友A:
你这个是给内存(2代)供电的话正常

网友:
这个给内存供电的很少见,品牌机我也没怎么见过了!!!!     查反馈两个电压,看看是分压问题还是后级拉低,还是1117坏!!!!

网友:
有没有打下2脚的阻值多少

网友:
两脚阻值是156,这个是在PCI-e中间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给内存(2代)供电的话正常

这个117是在PCI-E中间边上的,主板昂达N61GT的,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只有0.57,总线0.94,时钟0.03,复位只有0.17,PG0.17,VLDT0.36V请问是不是总线电压的这块问题

网友:
如果是待机的3VSB转换,就不正常了,查3脚是不是通到ATX紫线5VSB,如果是,就查分压电阻,是不是后级拉低,或者1117坏

网友:
得查1117的分压电阻呀~

网友:
要看这个东西放下哪里的,是给待机供电的还是干嘛的。都要看电路,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