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短路怎么修暈

楼主(2015-07-03):
手上一臺T42P的IBM,待機008太高了,量是3。3V阻值30,烧机大法只有南桥发热,烧机电流是0。5安电流,可换了南桥也一样,没办法3,5V也拆,电源IC也拆,3V,5V电容也下,没用,一通电008,断电测阻值3V只有30左右,过10分钟会慢慢变大,可能是电容可不知道哪个啊

网友:
直接用烧机大法啊

网友:
测一下某一个原件的温度,用专业仪器。我都是用手摸或者用鼻子闻

网友:
楼主,我想告诉你,3.3V没有短路!你断电后立马测量对地二体值当然是30,因为你断电之后,3.3V电容存电。至于你说10分钟后慢慢变大,是因为电容电量慢慢消耗完毕,二体值就慢慢变大。

网友:
嗯,。4楼正解哦,,没有短路的,看看是二级电压先出了,或者ldo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用烧机还是能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