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F 跑81掉电

楼主(2015-07-03):
联想L-I946F  开机3秒掉电重启,看诊断卡跑码81就掉电了然后重启掉电一直循环。拔掉内存开机跑码28不掉电有滴滴报警声。这时测CPU有1.27的电压,不上CPU也不掉电,内存电压1.7  。换了CPU还是一样。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指点一二。
只要是拿掉内存报警不掉电,加上内存就掉电,(改换的都换了)就主板没换了。给点思路吧神,,,,,

网友:
是不是那种品牌机不规则主板?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说明问题在内存以后,显卡问题最大

网友:
装上内存之后有没有跳 变一两次再掉?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再按时序查清供电情况。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  不知道楼主修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