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能开机但内外屏都不亮屏,如何检查?

楼主(2015-07-03):
请教一下,X200主板,在更换屏时忘记断电,现在内屏和外接显示器都不亮屏,但电流跳变过程是正常的,感觉是仅与显示相关的输出电路出现了问题。
接内屏的贴片保险也是完好的。
接入诊断卡,跑码最后停止在E3AC,根据其它主板的情况应该是自动进入了bios的设置界面。
请问应该检查什么了?

网友:
南桥或EC估计出问题了

网友A:
先在屏线接口处测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忘记断电了换屏会有很多麻烦的,楼主重点查查的接口电路吧。因为烧坏的机器故障无现律可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屏线接口处测下阻值是否正常

记得有一个用示波器抓EDID的波,来验证是否应该亮屏的操作的?
请问是如何做的?在什么地方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一个用示波器抓EDID的波,来验证是否应该亮屏的操作的?
请问是如何做的?在什么地方测量?

测量点在主板屏线接口处 示波器参数设置参考

网友:
直接在屏线插座的9pin、11pin
测量结果与下图的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点在主板屏线接口处 示波器参数设置参考

有EDID的波形,该怎么办?
若是确认北桥损坏,就准备放弃了。

网友C:
检测到屏了,刷刷BIOS,认真测量一下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到屏了,刷刷BIOS,认真测量一下保险

是X200的屏线烧了,帽烟了,现在内屏和外显都不能亮了。
内屏的保险是好的。

网友C:
外显不一定接上就显,内屏不显查电路图如L17-L20之类的保险,IBM保护好,很可能是烧了主板保险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显不一定接上就显,内屏不显查电路图如L17-L20之类的保险,IBM保护好,很可能是烧了主板保险而已。

X200电路图第11页上的全部电感,包括可能与外显有关的,全部检查过了,都是正常的的。
用于产生VCC3B_DAC的U31、型号BH33MA3WHFV,以及用于产生VCC1R5B_QDAC的U61、型号BD3550HFN,检查全部是正常的。
这样的X200 P8600主板,有2块,故障相同,怀疑都是需要折腾北桥芯片了,不打算搞它们了,留做料板拆元件。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200电路图第11页上的全部电感,包括可能与外显有关的,全部检查过了,都是正常的的。
用于产生VCC3B_DA ...

这么多这机器修呀?前两天又一台的25V的保护隔离问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这机器修呀?前两天又一台的25V的保护隔离问题机

25V的已经解决了,是换的BD4176KVT芯片。
除了这2台正常开机但内外屏都不亮的外,还有一台上电只能自动复位一次的、怀疑南桥问题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96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