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3奇怪问题

楼主(2015-07-03):
一台dell 5423本有时开机进系统桌面时花屏,有时正常,花屏后几秒钟就自己就好了。有时一直花这时让电脑待机在启动就好了!不知是哪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说吧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松动了吧!

网友:
只能排查下 显卡的问题居多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也是不行

网友:
首先看看屏线和屏的接触,然后在怀疑显卡

网友:
直接显卡,这种问题很常见,先处理散热》》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AMD的有可能是桥

网友:
先排除屏,屏线,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只有先换显卡了,嫌疑应该很大的

网友:
查下硬盘

网友:
多半是显卡

网友:
看主板上有没有吊件,然后再干显卡咯

网友:
这个你去看看休眠管吧!我遇见过几台这样的,LID管子坏了

网友:
只能逐个排查显卡 屛线 屏之类的问题

网友:
这本只是刚进到桌面时,有时会花屏,在一个就是待机了再唤醒进去花屏,在选择用户处不会花屏。进系统正常用不会花。这种情况会是显卡的是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有一台一样的,,刚进系统像你这样花屏,,一分钟不到就又好了

网友:
裸板点着  还花就干显卡!

网友:
显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