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720 US3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5-07-03):
  该主板有时候不上电,有时候又可以上电,但上电后不是跑C1,就是重复跑乱码。测量了内存的各个条件,全都正常,故障和内存无关。由于技嘉主板爱坏BIOS,就刷了BIOS,但是故障不变。

     不开机的时候,去测量CMOS跳线不接地的那根针,发现电压居然为0.36v,而且还在变动。大约等个2分多种的时候,跳线电压变为正常的3.3v,,就了可以上电了,但是重复跑乱码,或者偶尔跑C1。很明显是CMOS故障。就到论坛下载了这个主板的电路图,根据电路图查找,发现是贴片电容BC21漏电,拉低了跳线针的电压,换掉后跳线电压恢复为正常和稳定的3.3V,不再变动。正常开机和跑马,主板修复。

网友:
有图纸就上传分下

网友:
可以分享图纸不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测量这个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方法测量这个电容漏电!!!!!!!

拆下来,一个个排除,就那2个电容

网友:
图纸,基地里面找的

网友:
有图纸就都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