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43T-A2 精英P45T AD3 两块主板的BIOS 771MOD支持4G双面

楼主(2015-07-03):
名字带AHCI的是默认打开AHCI的  四个BIOS都加过771的微码 并且上4G 双面D3没有问题  原始BIOS都是官方下不到的  需要的可以用一下 提示上771的人注意进不去系统卡进度条的 手动进BIOS CPU选项关一下C1E 和EIST选项保存 就可以了 不影响上775的常规U

网友(2015-08-08):
感谢楼主的IC43T-A2的771BIOS,我刚好有块这种主板上771硬解的e5440根本就不显示,主板和CPU都是好的,刚想找主板的BIOS,赶紧下载试试刷了是否能显示

网友(2015-10-01):
我的精英IC43T-A2 ,上的是E5345,在官网刷的最新的BIOS能用,又下了你的两个BIOS怎么觉得没有变化呀,CPU 的指令没有变,之前是只能上DDR3 1333的双面内存,刷了你的以后和以前的一样。你的这个能上单面或双面1600的内存吗?和官网的对比有什么区别?我刷了之后在BIOS里面没有找到AHCI这一项呀。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
精英P45T AD3 有个问题,进U盘启动,进PE贼慢,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5-10-31):
问一下IC43T-A (V1.0)可以用上面那个吗?

网友:
谢谢找了好久啦

网友:
正需要 有块IC43T-A2 上不了4G 下来试试

网友(2015-12-26):
非常感谢,正需要AD3的bios呢。

网友:
下载试过了,好像没什么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2G内存可以用,4G就是点不亮

网友(2016-01-26):
4G还是永不了。。,。这个bios只有我一个人在用吗。。。。

网友(2018-02-05):
没下载分。求助没下载分。求助没下载分。求助

网友:
确认MODAHCI IC43T-A2这个BIOS中AHCI默认开了。但微码没加。刷完BIOS后要读一下默认设置,或清一下CMOS

网友(2018-03-24):
厉害,正是我需要的,,不知道能不能有没有蓝牙,,,SATA3

网友(2020-10-07):
正好需要,急需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