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T_PG信号引起掉电

楼主(2015-07-04):
一款AMD芯片组双桥的LA-5971P的板子现象如下:
1:不上CPU电流能上到0.7隔4,5秒就掉了,没上散热片,摸北桥温度烫手(问题1:AMD的北桥上温很快吗?
2:上CPU电流上到0.3左右就掉的
不上U 测的各个供电都有,CPU有0.8V,PG 复位都有,CPU电感后端波形如下:(问题2:是不是有点杂呀

上U用示波器测的各个供电都出来了,CPU有1.0V,PG 复位都出来了,出来的1.0V电压也如上图一样有点杂,把上管换了,大;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CPU供电芯片用的是6265,看数据手册发现不上U也能产生0.8V的供电是对地

上U测,发现只要吧LDT_PG人为拉低(Q35的3脚或1脚),电流能上到0.8左右,(CPU电源管理芯片PWROK脚收不到LDT_PG发来的电压他就不会掉

但是CPU的SVD,SVC没波形(南桥收到PWR_GOOD后,发出LDT_PG,一路送给CPU,同时送给ISL6265的PWROK    芯片收到PWROK后,才启用SVID解码器,开始执行CPU发来的SVID信号),不拉低能测得SVD,SVC波形。波形如下:(问题3:波形对吗,AMD的就2组吗?如果正常那应该是解码后掉电了

上U测了下Q35的S极持续4MS的样子就掉下来:

D极瞬间掉了:

不上U测Q35 G极:1.8V,D极:3.3V,S极:1.8V
北桥重新植株过,
CPU各电压都有(总线供电什么的)
CPU换个2个(不确定是好的)
BIOS刷过
CPU供电IC换过1个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思路,谢谢了!
问题4:还有问下3.3V电压这样是升起来的OK吗?

补充内容 (2015-7-4 14:30):
3.3V那个是2.5V的。。打错了。

网友:
求思路呀

网友A:
你这个3.3V的电压没有3.3V呀,只有2.6V呀,不正常呀

网友:
电压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3.3V的电压没有3.3V呀,只有2.6V呀,不正常呀

打错了,是2.5V的

网友:
电压低了吧

网友:
正常 要3.3V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