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10维修分享

楼主(2015-07-04):
接到客户单板  客户描述用电池可以进入系统 用适配器和恒流源进入欢迎界面或者WIN8 PE系统掉电。因为是单板 所以省去了一切拆装的时间。机器型号:联想W510  嗯~ 这款比较高端来说,CPU用的一代 跟普通的不一样。拿板子看了下  有个NEC电容和3组铁壳MOS管  这个NEC是通病 有些人说THINKPAD系列的NEC不是那么容易坏 但是为了保险还是取下了。摘NEC 直接是暴力拆卸 拿镊子戳破 然后用钳子搞 用了3个330电容 人家说6个~ 目测这个330体积完全是放不下那么多电容 考虑过飞线叠加 但是不美观。弄完之后 满怀信心的插上恒流源 电流跑1.9A-2.2A 呵呵 还是掉电。 看来NEC电容并不是主因 走了个弯路。 还有就是这个铁壳MOS管 通电莫摸了一下 有个上管有点烧手 风枪取下 再装上个 呵呵。这下惨了。0.78掉电  。。。顿时心里一万个XXX飞过。
摸着CPU温度能煮鸡蛋。不会是U烧了吧?这个U 烧了就麻烦了。。。我上U之前还测量过D极电压跟那几个一样啊~ 难道刚换的电容就出现问题了??抱着干干的心态 重新拆了 再同一料板CPU位置拆了3个 重新焊接上 加上硬盘 进系统不掉电了。
此板修复。
总结下:这款机器比较烦~ 集2个通病于一身。加上自己比较心急 看到NEC就干 走了个弯路。以前看到人家说NEC和铁壳MOS管的拆和焊接说很难。我现在说下我的方法 NEC的上面说了。 铁壳MOS管直接用风枪吹下和焊接 注意脚位。下面的焊点有个大 有个小 对应就好别装反了 装反就悲剧。焊好之后 别急于去上U 以免G脚悬空。用万用表测下下管D极电压与其他几个MOS管的值是不是一致。一样就可以上U。

网友:
刚刚好 也有一台掉电重启的

网友:
铁管,太容易坏了!

网友:
我的还在修。明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