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怪问题,解决了加分。准时掉电1秒不差。

楼主(2015-07-04):
Y470 LA6881P 二修机 1分40多秒准时掉电1秒不差,不管进系统 还是PE 还是停在BIOS设置里。 上家换过南桥,我又换过南桥,所有330电容换过 换过CPU 温度正常。网上下载过EC和南桥BIOS刷过无效

会不会这HM65的也要合成BIOS

现在有重刷了BIOS 变成不准时了 大约1分钟30秒到2分钟带, 能亮机

网友:
还准时,这就很奇怪了,

网友:
觉得还是跟BIOS有关系,BIOS要找原厂的才行

网友:
都搞过这些了,应该差不多了,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都可以,或许是某原件或电容不良引起掉电,可在上电不同温度下,应该不会这么准时,我觉得还是看看刷的程序是不是都可以用。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修到过电池问题,本身没有插入电池,但EC检测到电池存在信号,但没有茆获取到电池有关的信息,EC主动发出了关机信号,如果测19V电压,会测到掉电时电压往下拉的波形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修啊。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不装内存呢?
1分多钟,看看是什么信号先掉?CPU和桥 热不热

网友:
Y470有两通病一个是显卡供电管,另一个是晶振的盖爱掉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慢慢查询了

网友:
你去查一下他的CPU供电芯片的19V正常不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报换板价好多了,难折腾

网友:
掉了马上能开,且也是那么久就掉,所用功能都正常。
会不会这HM65的也要合成BIOS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散热的问题或电容这些不良不会这么准时嘛

网友:
既然准时掉电,为什么没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信号呢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还准时掉电?

网友:
官网下资料刷试下,这种一般都是换了南桥出现的,

网友:
再换个桥试试 不行淘宝购个BIOS

网友:
BIOS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对呀,换pch出现的问题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是的问题 半小时准时掉电的 没有修好 楼主这个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掉电的时候会不会亮

网友:
如果这么准时的话,还要考虑下BIOS

网友:
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