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X201Ebios 淘宝买的奉献出来

楼主(2015-07-04):
故障是卡LOG 就不动了 bios奉献
ASUS X201E X202E REV 2.0 BIOS OK YES.zip
文件

网友:
版号一样,不知道好不好用,刷完报告

网友:
好用,赞一个

网友(2015-08-09):
情况和版主说的一样。卡LOG,。刷上去不行,开机不见了华硕的LOG,。然后不从硬盘那里启动,一开机就到BIOS那。怎以设都不行。后刷另外的就行了

网友(2017-11-08):
这个bios刷了之后开机就近bios 不走硬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