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iel 调分辨率之后花屏

楼主(2015-07-04):
调分辨率到1440*900之后 就屏幕 上面三分之后花屏 余下部分黑屏
黑屏

网友:
刷一下MCU程序再说

网友:
楼主,先喜刷刷一下再看吧~~

网友:
先刷下bios,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么奇粑的故障,

网友:
复位一下。回出厂设置。

网友:
别的分辨率都正常?

网友:
可以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 查下驱动板

网友:
先恢复到出厂设置,看行不行,行就OK了,不行就刷MCU吧

网友:
刷BIOS呀 分辨率有问题 一般都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