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主板刷BIOS支持Ivy Bridge核心CPU

楼主(2015-07-04):
        一个伙计的伙计拿来一块联想H61主板,型号CIH61MI V1.0,要我给他装台电脑,心想正好我刚从家里刚替下来一块奔腾G2120,正好卖他。可一式机,不显,难道板子有问题?不会啊,从别家找了一块赛扬G530,把内存从4G 1600也换成2G 1333的,开机了,又试了几次知道了,应该是不支持Ivy Bridge核心的CPU,内存也不支持1333以上的。这好说,刷BIOS。论坛里找了几个BIOS,刷完后风扇一直是转一下就停,不能用,刷回原BIOS就没问题,难道版本太低?问下联想800,给我的解释是不支持这种U的前端总线,刷BIOS解决不了问题,为了卖他CPU,不死心,淘宝上找了,都是原机备份的,估计也不能用,于是从联想维修站要了个BIOS,要回来一看,也不用刷了,版本和原机的一样,都是EBKT04A。最后一步,死马当活马医吧,百度上说有用V星的,有用精英的,我找了一个论坛上说的富士康的BIOS,型号Foxconn_H61MXV_C12F1P04。这个型号还具体,其他的都没型号,找都没地方找。于是百度了一下,从BIOS之家下了一个BIOS,型号稍有差别,是C12F1P02的,管他呢,刷。。。。。然后我就把这套机器装起来准备卖他了。。。由于CPU种类有限,只上了G2120,其他的U,只要核心一样,理论上应该也能用。还有内存的问题,刷完后也只支持1333以下的,1600还是报警,时间有限,没做详细的测试,能用就达到要求了。

富士康BIOS

网友:
这BIOS也能通用的哈。

网友:
听说过说明代工哪个的可以用给他代工的厂家主板形状差不多的bios文件刷还真没听说过可以这样刷的  真是说明事情都有可能啊  以后也刷刷 可惜的是不能用1600的内存啊!

网友:
事后测试发现,我那条1600内存兼容性不好,也许能支持的

网友(2015-08-24):
我要下这个BIOS 谢谢

网友:
我要下这个BIOS 谢谢 老板帮帮忙

网友:
正好在找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V1.1的bios

网友:
楼主,你这个支持uefi吗?

网友(2015-09-24):
我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这个主板,开机不显示。去掉CPU开机报警。加上CPU不报警,但是不显示,独显也不显示。量了一下主板,CPU座上方的那一组供电没有,应该是没有显卡供电吧。这是主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2015-11-23):
富士康BIOS 这个已经测试,能用。

网友:
正好有一块,刷下试试

网友:
哎,没积分

网友:
先下载了试试看

网友(2016-01-31):
谢谢楼主啊,我正好有同样了的主板,用了几天就出现了开机断电,再开断电不断的重启,查了一下论坛,有说供电的,有说BIOS的,最后经过检测个,BIOS芯片坏了,程序找了几个也不行,最后刷你给的BIOS亮机了,谢了

网友(2017-06-21):
刷了怎么还是报警

网友:
我要啊啊···································································

网友:
哇,需要的就是这个,辛苦楼主了。我买的新的CPU终于能识别了

网友:
我这块板子不差内存有报警不差插不插显卡都不亮 键盘灯亮但是按键没反应

网友:
亲测能用。。能改成LENOVO的Logo吗

网友:
仔细测了,发现不能重启。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2017-07-24):
嗯,楼主这做法不错,很给力!我下来刷刷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客户拿来时,刷了个BIOS就好了,然后用了几天,又返回来,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今天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你这个富士康的是4M啊,他本来的BIOS芯片是8M的,刷也一样。

网友A(2017-10-23):
我的报警啊 三短一长 可以用吗
QQ风雨无阻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内存条也换了,电压也测了正常,就是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详情

网友:
刷了你的富士康的 怎么还报警啊 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2017-12-12):
引用 网友A:
我的报警啊 三短一长 可以用吗
请问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内存条也换了,电压也测了正常,就是报警,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手上有块H61,不知道一样不一样。

网友:
好像下不了了啊啊!!!!!!!!!

网友:
抱歉,本版块下载附件 下载分-2, 下载+1,本操作后您的下载分将不足 5 分

网友:
这两个主板好像哦这两个主板好像哦

网友:
大哥 刷了机器能亮 进系统死机咋回事 郁闷

网友(2018-03-13):
有刷写软件吗?有软件伴随吗?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刷的bios,手上联想H61上不了3代I5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备用!感谢分享,下载备用!

网友(2018-05-10):
哇,需要的就是这个,辛苦楼主了。

网友(2020-02-28):
引用 网友B:
ME上没冒!两排13根针,具体怎么操作?

在显卡插槽下面中间位置

网友:
刚好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2020-05-01):
感谢大神分享,有台旧联想机器,升级3570,明天到了看看刷BIOS能支持不,谢谢!

网友C:
htt删除p://jump2.bdimg.com/p/5781812592?see_lz=1&pn=4#
htt删除p:/删除/xiao9jun.f3322.ne删除t:25213删除/d/a070a0a269b140888ac0/

我这边跳线也没办法取消ME保护,然后根据这个帖子才搞定。办法是:
1、跳线扔切换到12;
2、制作dos U盘,下载连接2里面“刷bios软件”,也就是flash.bat, 放在u盘根目录;
3、下载此(不是连接2里面的rom)贴中楼主这个“富士康BIOS C12F1P02.zip ”里面的bios,解压后重命名为newbios.rom,然后放入u盘根目录;
4、设置U盘启动,开机直接FLASH.BAT,然后enter下,会自动重启,再次进入dos后,再次运行FLASH.BAT即可刷新完成
5、拔掉U盘,重启设置正常启动顺序,风扇会狂转,去设置智能调速;电源模式需要的话也调整下;

完美!!!

感谢楼主!!!

网友(2020-09-25):
ganxie。下载下原厂的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C:
htt删除p://jump2.bdimg.com/p/5781812592?see_lz=1&pn=4#
htt删除p:/删除/xiao9jun.f3322.ne删除t:25213 ...

支持楼主,支持你!感谢分享!

网友(2021-02-22):
下载不了怎么办,还有其他链接吗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2021-03-27):
这个确实可以用不错谢谢了

网友(2021-06-09):
试试试试试试

网友:
IO没有完全正常工作,你看那个System温度79度,还有下面的电压显示好多都是错的

网友(2021-08-30):
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加分加分来试

网友:
怎么才能下载呀

网友(2021-10-13):
刷了确实可以。就是风扇一直狂转。还是感谢一下

网友(点评):
厉害,还有更完美的办法不

网友(2022-02-28):
跳线帽应该是这个

网友D:
这么刷很多问题的,电压不稳,风扇控制全部失效,有可能连网卡都不稳定

网友(2022-04-06):
好像之后LOGO不一样?

网友(2022-07-05):
引用 网友D:
这么刷很多问题的,电压不稳,风扇控制全部失效,有可能连网卡都不稳定

咋完美解决啊

网友(2023-04-23):
我这块板子不差内存有报警不差

网友(2024-02-20):
谢谢分享,正好有一块,刷下试试

网友:
敢买了块i5-3570,需要的就是这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C:
htt删除p://jump2.bdimg.com/p/5781812592?see_lz=1&pn=4#
htt删除p:/删除/xiao9jun.f3322.ne删除t:25213 ...

能发我一下吗?下载不了了,27626745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