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们 我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5-07-04):
    有一块MS-7563 主板。  G41的   故障是 USB可以用,usb键盘鼠标不能用   这尼玛完全没遇过啊
    我甚至不知道该干嘛了,望着主板发呆     这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5-7-9 09:59):
啊啊啊啊,客户说不修了,已经换板了,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USB5脚断了 看下芯片走线

网友:
有可能连接到了一个小芯片

网友:
哈哈哈  尼玛笑死我了,没遇见过,肯定不是南桥,应该是MSI 专用小八角供电芯片。要么做个系统,弄下驱动。

网友A:
前几天一哥们遇到一个 USB键盘鼠标可以用  就是不能用U盘  结果坏GB南桥搞定。。。

网友B:
那就用ps2  嘛  傻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ps2  嘛  傻瓜

其实这是一种态度问题,遇到难题一定要弄懂!

网友:
有条件,的话,看一看偏置电阻

网友:
我是刚学的,过来看看

网友:
检查USB接口的工作条件

网友D:
一般都 是八肢小芯片在做怪.通病了.

网友:
干8脚芯片 不行干南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很多這個東西壞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 是八肢小芯片在做怪.通病了.

八脚都被我拆掉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挑到电源5伏上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我都遇到过的,干一下桥吧

网友:
直接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USB供电是否充足!~

网友D:
测八脚芯处EN信号正常与否

网友:
看USB供电开启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是一种态度问题,遇到难题一定要弄懂!

有时候我就是不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一哥们遇到一个 USB键盘鼠标可以用  就是不能用U盘  结果坏GB南桥搞定。。。

啊 这样的也有啊  真是稀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八脚芯处EN信号正常与否

那些小八脚 小六脚的都没pdf资料如何知道它们的脚位定义哦

网友:
你所说的USB可以用,是指哪些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脚都被我拆掉了  还是不行

拆掉肯定不行啊  不然你直接在键盘插口出的472排阻还是10多少排阻连一根5v的线过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我就是不弄  哈哈

慢慢会养成的

网友:
恩 以后好好跟你学学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小八角的事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5V 正常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没 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