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1912wb lcd 请问有没有人改过led?

楼主(2015-07-04):
1912wb 用了很久了,背光感觉有点暗了,两次不亮闪屏,更换电源板的四颗电容,第一次黑屏更换电容用了一年多点就闪屏,发现更换过的电容又有几个挂了,现更换后还可以用,一直想改led背光,但这个屏好象是四灯的,不知能不能改两灯led ,还有驱动板无HDMI接口,如果换驱动板找了好久没发现有支持双36P屏线的,请教高手如何用通用板改

网友:
用通用LED可改呀,把高压部分的12V从保险处断开,把升压变压器拆掉,然后把LED升压条用胶粘上,换了LED灯条,就行了~

网友:
那控制亮度的线在哪接?

网友:
改完后,也不一定会比以前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