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 掉电

楼主(2015-07-04):
这个板子 是双BIOS 的 板子  技嘉 H61的板.,..   开机掉电  反复重起.掉电  等10秒左右  他自己又开了。  然后又掉了。  我  怀疑BIOS坏了。  直接把CMOS 电池放电 也不行.....后面问了一个在售后的朋友....他告诉我 这个双BIOS的板子 把电池拔掉  直接按着RESET  按着15秒然后 把电池放上...在开机 就OK了.    记得把电池拔掉.....如果一次不行   就多试几次......

网友:
貌似是个通病来着,技嘉的板子不管啥问题先放电

网友:
好多板都这样。。。。

网友:
复制别人的话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都是芯片对调 麻烦点 以后遇到可以尝试看看

网友:
还能这样玩哦,我都是来硬的

网友:
应该是主BIOS坏,一般我都是对掉

网友: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好久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的

网友:
谢楼主,涨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  又学会一招秒通病的

网友:
请楼主告知双BIOS的怎么刷,谢谢

网友:
.他告诉我 这个双BIOS的板子 把电池拔掉  直接按着RESET  按着15秒然后 把电池放上...在开机 就OK了.    记得把电池拔掉.....如果一次不行   就多试几次......

楼主拔掉电池按reset 15秒,是因为CMOS错误吗?还是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让主板选择从第2个bios启动?求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