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块G31的杂牌,反复掉电重启,拔4pin不掉电。

楼主(2015-07-04):
修到块G31的杂牌,反复掉电重启,拔4pin不掉电。

查mos管对地正常,其他还有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在测不了电压的情况下怎么测呢?

网友:
瞬间有没有复位看看 然后BIOS

网友:
估计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量复位针电压没有

网友:
杂牌板,BIOS不好找,将所有上管拆了,看看

网友:
大家给出的思路很一致啊,楼主快去实验一下,等你好消息

网友:
恩等楼主实践

网友:
CPU供电是短路的.你应该主要查这方面

网友:
烧机大法,单独烧12V部分

网友:
査岀结果,记的告知大家

网友:
是不是CPU那边的问题

网友:
风枪加焊下 CPU电源管理IC!huoz或者直接换掉,看下

网友:
强开试一次,是不是电压保护,还是有的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