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5-07-04):
g480  电不显示

网友:
楼主能把问题说的细一点的吗,这样大家也好帮你判断.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桥坏显卡坏

网友:
联想Y460还有个通病 一显示就掉电的话  显卡坏啦   直接换显卡就OK

网友:
你这个也描述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你用的是几代的cpu,这版支持三代u但是有时候bios资料不支持三代,得刷资料,你先用二代u试试看能否点亮

网友:
楼主要讲详细点啦,电流多少我们一概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