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771G-9456 版号;V470 VG70 MAIN BOARD REV;2.1维修求助大师!

楼主(2015-07-04):
ACER V3-771G-9456  版号;V470 VG70 MAIN BOARD REV;2.1
接到机器接可调电流表、开机电流有0.4A左右掉电、拆机后、放电后、问题出来了、擦上可调电流表、自动触发0.3--0.4A掉电、重复着、BIOS刷了N个了、EC也换了、南桥也换了、开机无法强制性关机、自动触发也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没有维修思路了、bios芯片也换了、没辙了、只求大师给点提示、维修思路!!!附上图纸方便大家帮我

Acer VA70.pdf

网友:
这个真没辙啊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台联想G485,一插电源自动上电,上到0.2掉电,后又重启。没有3,5V。后来测一个COMS前面有19V后面没有,换掉。插电源大短路,然后烧鸡大法,一个电容短路,换了OK

网友A:
你的这个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啊!看起来有点象CPU无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啊!看起来有点象CPU无电压呢

是啊 CPU供电没有出来呢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