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华硕X80N 不开机,谢谢!

楼主(2015-07-04):
华硕X80N 原先故障是按开机键很长时间才开机(1分钟多),怎么也找不到问题。现在却不开机了,所有灯全不亮。测量开机键良好,但是插上电源,开机键两端没有电压,电源插口19V正常 。用电池开机也不行,按键两端倒是有一点几伏电压。风扇不转,CUP不发热。主板上的大电感没有电压。请各位给予指教,新手初学乍练,请浅显的讲讲,谢谢

网友:
我想楼主还是请专业维修的人修吧,一言难尽啊!

网友:
这问题你别整哪!~

网友A:
有待机么,三五V开关机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待机么,三五V开关机换了么

不明白啊,能详细讲讲吗 图上那个位置  谢谢您了

网友:
没有待机,什么灯都不亮。

网友:
先从待机电压没有开始查起吧,可能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待机电压,从哪个位置开始查,帮我看看图好吗 谢谢

网友:
待机有没有 啊

网友:
待机没有,什么灯都不亮。谢谢

网友B:
找人修吧不要心口子厚,多少赚点差价挣名声,这机没相当实战经验难搞,即便能显了也会出一大堆问题够你折腾.

网友C:
先把休眠开关去掉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休眠开关去掉先。

谢谢指点,休眠开关在什么位置

网友:
拿到华硕不触发的,先看下3 5V和量下晶振

网友:
我想楼主还是请专业维修的人修吧,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开关按键1V多肯定是不对的35V待机有的话就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我有两块A8N 主板,这是一块,还有一块不显示,哪位大虾能修好,可以有偿的,不白修。QQ1785096013 注明修主板 谢谢!

网友:
不显示的做下桥就好了

网友:
谢谢指点,没做过心里没数,实在不行就当练手了,谢谢

网友:
测下 待机有没 3V5V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能告诉我在哪个位置量吗

网友:
按不触发修,待机3  5V供电出来了没有?EC、南桥工作条件查一遍。

网友D:
我也有台这机器,好几年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原装显卡虚焊了,买了新卡可是买了3张没一张可以点亮的,这机器的卡可以刷BIOS么?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台这机器,好几年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原装显卡虚焊了,买了新卡可是买了3张没一张可以点亮的,这机 ...

呵呵 你比我强多了 现在才知道 还要学很多

网友E:
休眠开关问题,直接拆掉,在读卡器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眠开关问题,直接拆掉,在读卡器旁

谢谢指导,已经拆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现在测量休眠开关的接点是不导通的。

网友:
两个引脚断了,这是开不了机的元凶吗?

网友:
求助各位,不开机是不是这两个引脚断裂的原因。

网友:
是引脚断的原因吗

网友F:
主供电有了吗 35v有了吗 io供电有吗 都不知道的话找个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供电有了吗 35v有了吗 io供电有吗 都不知道的话找个人吧

谢谢楼上的指导,就是想学学,o(∩_∩)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供电有了吗 35v有了吗 io供电有吗 都不知道的话找个人吧

是引脚断的原因吗

网友:
又有重大发现,帮我看看吧!

这里缺个元件(TPC8107  8:08) 这应该是个场效应管吧?其什么作用的? 后面的8:08代表什么?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人修吧不要心口子厚,多少赚点差价挣名声,这机没相当实战经验难搞,即便能显了也会出一大堆问题够你折腾.

楼上正解啊,楼主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taitang -1 不开机,能刷BIOS吗?疑惑了